可调电源电源使用

楼主(2012-10-16):
买了个龙威可调电源,没说明书,前面板有三个接口,— GND + 不知平时使用时黑线是插第一口还是第二口

网友:
接正负就可以了,中间是接大地的地。

网友:
说明书都不配啊,这厂家可真省了!

网友:
我也有个这样的电源,-应该是负电压的,可是测量没有输出电压,就用+和GND就可以了。

网友:
负极和GND连在一起可以接黑线,正极接红线嘛

网友:
俺连个安泰信都买不起,龙威算不错的了

网友:
无实物说明书应该有PDF文件吧

网友:
第一次听说有三个孔的   学到了

网友:
呵呵  看来是新手

网友:
用来烧笔记本短路怎么烧啊???????

网友:
哪位前辈能指点下可调电源怎么使用吗?

网友:
应该有说明书的,把电压输出接好,你需要多少伏电压就调到多少伏,然后就可以用了

网友:
今天刚用上,来学习

网友(2012-11-25):
哈哈,这个是有点纠结

网友:
龙威的假货太多,我就买到个假的,老是机器带电池开机就报大电流,以前用的安泰信就没有这个问题啊,下次坏了再也不用龙威了,还是用个安泰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