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显示器闪烁 花屏大概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2-10-16):
明基 Q7T4  17寸液晶显示器闪烁 花屏 像水波纹一样大概是什么问题?怎么修理?谢谢!

网友:
先换根数据数看看,我遇到过是数据线的毛病的,如果不是线的问题,可能是有虚焊,仔细看看
或者还有其它的等下面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