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意思 IO到南桥

楼主(2012-10-16):
PWROK   电子电路词典可以查出引脚英文代码么  向AD  AVDD    VCC   VDD等等

网友:
找一张图纸看一看呗,IO到南桥SPI  或者LPC总线

网友:
PWROK是电源好信号,表示电压稳定正常输出,一般作为开启下一个芯片的供电开启条件之一,AD是地址线,AVDD好像是AMD芯片的模拟电路供电,VCC,VDD都是供电。百度一下或论坛里面有主板信号说明的帖子。

网友:
电源输出正常的名词,有次电压,主板再能正常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