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MS-M3A78DL主板CPU风扇转但是点不亮如何解决

楼主(2012-10-16):
铭瑄MS-M3A78DL主板加电后CPU风扇转,拔掉内存后重启仍然不报警,检测卡显示“——”,明显的主板没工作。到底是不是CPU供电问题,由于没找到这块主板的图纸,无从检测,请各位高手来观摩一下,讨论具体可行的解决办法。

网友:
查,,,内存,桥,总线。cpu 的供电正常不  你这个是不跑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