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遇,假负载上有CPU电压,上真U,无电压

楼主(2012-10-16):
此板是杂牌(阳光),INTEL的478针,诊断卡不跑卡,测量内存,桥都有电压,测CPU 没有电压,拿下CPU,上假负载测量电压正常,我以为我刚看错了呢 ,有换回真的CPU,上电,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没电了,在上假负载,又有了,在论坛搜索这样的故障,看到有人说换电源管理芯片或者压座,此主板的电源管理芯片是RT9241和驱动芯片RT9602, 小弟更换后,故障依旧,连IO也换过,还是不行,上假负载场馆G级2.5v,换上CPU,四个场馆只有一个下官的G级有电压(其余场馆G级没有电压)电压达12v,也就是连接驱动芯片的LGA脚,修了整整一天了,也没修好,实在修不下去了,请老师指点,小弟不胜感激,万分感谢,祝老师步步高升,财源恒通!     小弟自学主板,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跪求老师指点

网友A:
期待老师的指点,明天继续、、、

网友:
mey
换过CPU试下吗

网友B:
你说的不对呀,上管的D是输入,G是控制,S是和下管的D级相连的也就是输出。478U是1,75V的电压左右。你看看对不?

网友:
不会是cpu挂了吧?还有你描述该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期待老师的指点,明天继续、、、

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不对呀,上管的D是输入,G是控制,S是和下管的D级相连的也就是输出。478U是1,75V的电压左右。你看看 ...

上假负载是1.45v

网友:
没遇到过哦

网友:
会不会是VID组合电阻有问题啊。有些主板有经过电阻再进CPU供电芯片的。上真U时有没有测量一下VID是否出现高电平。

网友C:
478的主板,没有CPU电压量下看看可有VCCVID电压,这个电压有了才会出CPU电压的

网友D:
我有一块是G41的主板,问题也是一样的,VID经过一个681的排阻,排阻正常,
上真的U,MOS管控制级就被拉低。

网友:
期待分享成功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块是G41的主板,问题也是一样的,VID经过一个681的排阻,排阻正常,
上真的U,MOS管控制级就被拉低。 ...

小哥,同命相连,看来这个问题还不少,期待老师的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478的主板,没有CPU电压量下看看可有VCCVID电压,这个电压有了才会出CPU电压的

哥,我这VID是橙色线3.3v经过1.2排阻提供上拉的,我不明白,VID应该几个脚有电压啊 ,电压一般多少啊 ,我现在测量上CPU,5个VID脚,有一个3v多,正常吗 ,其余的没有电压,上假负载,这几个脚都有3v多,哥,你给我讲讲好吗

网友:
真是郁闷我也遇到过一块这种问题的板子,775的上真U无电压上假负载2.5V电压肯定是有问题了,悲剧的时在测量的过程中把一个电阻给弄飞了现在上假负载也无电压了

网友:
仔细检查供电IC旁边有没有变质的电容

网友:
有一路管子不良,带不动负载,上真u电路保护了,如果工具不全,就只有笨办法,把场馆全换掉,输出滤波电容也全换掉

网友E:
       我也有一块台湾芯片组的478UPU插座的主板,上假负载,测假负载上面的各信号电压都正常,测试卡显示也正常。如果上真的CPU,测试卡上显示无复位,上PCI试测卡测也没有复位,时钟了,IDE上也没有复位了,CPU供电也没有了等。我也是学习玩一玩。
    论坛里的高手们指点指点维修方向,谢谢!要说价值,这样的主板修好了也没有价值得,太老了。从维修技术角度上来讲,修好了价值还是挺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一块台湾芯片组的478UPU插座的主板,上假负载,测假负载上面的各信号电压都正常,测试卡显示也 ...

对,我们只为了技术,不谈价值,同命相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