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二修的山寨上网本栽在我手上了

楼主(2012-10-16):
今天修了两个不开机的山寨上网本,分别如下:
一、第一台是仿苹果的:
      病状是不触发,待机电流为0.012,测得开关脚有19V电压(这个不奇怪,看下面图就道了),按下开关后,发现电压有跳变,经过跑线后手工画出下图:

但电流没有任何变化,明显不触发,这款机的EC是Winbond  WPCE775LA0DG,手上既没有芯片图纸,也没有主板图纸。盲目的订了个EC回来,换上后就OK了。
二、第二台是中柏JK01-V2上网本(这个不算山寨):也是个没图纸的机子:郁闷!
      病状:首先也是不触发,待机电流:0.009,据客户说是个进水机,而且客户自己还用他那个吹头发用的吹风机用热风吹过了,瞧!键盘都吹变形了!

拆机后,测得整板无短路,插上电源,测开没脚无电压,经过跑线测量,推断出开关旁边的小电阻就是连接开关的触发脚,实测电阻与开关脚之间已经OPEN了,直接用导线连起来,见下图:

连接后就可以触发了,但不亮机。电流跑到0.233,呵呵,肯定还有电压没出来,经过测量,发现1.8V没有,再仔细看了看1.8V供电的上下MOS管,发现上管的D极已经发霉了,用表笔轻轻一碰,四个引脚全掉下来了,连焊盘都随着引脚一起掉了,旁边的现两个电容也被碰掉了,从料板上找到这些元件,用铜丝连接焊好后,再上电,电流跑到了0.425,这时测得所有电压都出来了,MINIPCI-E上面测的PCIRST#也有3.3V电压,在开机的一瞬间,测BIOS芯片的1脚CS#信号也有波波,再测内存插槽195、197脚的SMB_CLK\SMB_DAT这两个信号为0V,正常应该是3.3V,测了这两个信号的对地阻值,竟然是无穷大,又OPEN了,这下惨了,手上没图纸,鬼知道这两个信号连到哪些元件了,就为了这两个信号,头痛了一上午,逛遍了所有论坛,都找不到相关的可用资料,心里多次产生了放弃的念头,下午睡了一觉,周公托梦告诉我:“问题可能还在被腐蚀的那个MOS管周边……”,一觉醒来后,我就对着那块腐蚀的地方一直看了半天,发现桥旁边有两对焊盘有些不对劲,表面看上去非常平,黑黑的,而其它无元件的焊盘都有点锡在上面,有占凸凸的感觉,不会像这两对焊那样,表面极平,而且还有点像凹下去了,心里估摸着--这好像是掉了件了,但是可以肯定--这如果是掉件了,那肯定是电阻,因为我量了一下焊盘两端都不对地,就是不知道这阻值是多大的,就随便在料板上找了两个500多欧的装上去,焊好后如下图:

用洗板水清洗完焊膏后,裸板再上电,电流跳变到了0.826左右,再按开关,竟然发现可以关机了!赶紧插上屏试试,哈哈哈!!!神奇般的亮机了!

再装上硬盘进系统后,发现还有3个问题:
1、没声音(认到了声卡,也有声卡驱动)!
2、上不了网(没认到网卡,估计网卡已经挂了,芯片发烫)!
3、键盘不能用了(进水机子,这是预料中的事)
针对以上3个问题,上帝告诉我先从网卡下手,因为网卡芯片发烫,拆除后,改了一个USB网卡进去,如下图:

改好后,插上USB键盘,再进系统,听见了美妙的开机声音,同时也发现了USB网卡,安装好驱动后就可以上网了,等等……我并没有修声卡,怎么会有声音了呢,我个人认为:可能是网芯片短路引起的,因为它俩隔的很近……,最后从网上订了个键盘,明天到货。
这一路修过来,真不容易啊!再花一个多小时画图、写帖……更不容易啊!下面该怎么做……你们懂得……

坚持就是胜利
不简单,这样的本本也让你给修好了,钱收少了,对不起自已

网友:
超赞
为什么修完网卡声卡也有声音啊?

网友:
LZ真给力,修主板成境界了···

网友:
楼主强悍,上网本通杀

网友:
另外,就我这目前的技术,我个人感觉修机很吃力,想去基地深造,不知道基地会不会给我优惠一些……,等学成毕业后,肯定不会丢了基地的脸面……

补充内容 (2012-10-18 10:54):
哈哈哈!告诉你们!我就在“迅维网培训基地”旁边,8分钟公交车程。近吧!!!

网友(点评):
你这么牛逼,还要去基地?

网友:
你很细心。

网友:
LZ 修机器功底很不错,要是我,早都给废了。

网友:
谢谢你的加分

网友:
学习了,在困境不能乱了思绪。

网友:
看来猜谜也要一定的水准才行呀。。。。。楼主好眼神和好技术呀。。。。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值得学习啊

网友:
技术很不错,山寨也有图纸?

网友:
佩服楼主 经验宝贵

网友:
经验值的学习

网友:
很敬业,进液体的机子需要很细心,耐心,要时间去琢磨。

网友:
楼主,太强悍了不仅技术好,人也细心,什么机器到楼主手里就不是问题了,佩服

网友:
楼主,我蛮喜欢你那个手工绘图的哈哈

网友:
要达到楼主这种技术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网友:
lz,你太牛了,佩服佩服?

网友:
{:soso__14347937040236606360_1:}要达到楼主这种技术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网友:
不错楼主技术部错

网友:
看来楼主的运气不错呀!换个EC就OK

网友A:
加分,必须的!
多些这样的技术性文章大家交流对于新手很有帮助(咱也是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分,必须的!
多些这样的技术性文章大家交流对于新手很有帮助(咱也是新手)

我的观点和你是一样的。

网友B:
改USB的还没有改过、、想问下楼主、你改了一个USB的网卡在里面、那么线是飞在USB接口上的吧、那样的话那个USB还能不能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USB的还没有改过、、想问下楼主、你改了一个USB的网卡在里面、那么线是飞在USB接口上的吧、那样的话那个U ...

肯定能用啦

网友:
维修必须得有清晰的思路,盲目修,只会把故障扩大化

网友:
心静,眼明,是修进水机的要决

网友:
楼主心细啊, 不地进水太多,不建议修,修好一般也用不住的。

网友:
太强悍了吧,向你学习

网友C:
佩服啊,我要能向你那样技术 就好了,厉害啊,高手啊,修机养性,不错

网友:
楼主好牛啊,只有我想不到的,没有你做不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佩服啊,我要能向你那样技术 就好了,厉害啊,高手啊,修机养性,不错

谢谢你的评分

网友:
楼主真是厉害啊!上寨啊!可是超难维修啊!佩服!佩服!

网友:
功底不错,没图也能修,值得学习!

网友:
LZ人缘很好嘛,
又是周公,又是上帝的,
都过来帮忙...

网友:
楼主真棒,先问再看后修应用的很好

网友:
修机能修到这个程度,不错哦

网友:
很细心 技术也不错 值得学习

网友:
没有图纸都能修出来,可以看出功底了。

网友:
山寨机挺难修的,上次放弃了一个山塞本,开始是挡BIOS,南桥坏(明显的一个凸点)更换后网卡烫摘除网卡后居然不开机了,请教下,像这种情况楼主如何解决?

网友:
楼主好手段啊,跑线路也能画出图纸,居然还能修好,佩服佩服,学习了。。。。。。。。

网友:
经验值得信赖

网友:
那就修不触发(不开机)呀,肯定有待机条件没满足,否则一定是可以开机的。

网友:
LZ  绝对是专业出来的... 不像我这种半路出家的.......

网友:
新手上路 无限佩服  真希望有一天也能像楼主一样  经验宝贵  谢谢

网友:
山寨本修起来最麻烦了,佩服楼主。

网友D:
楼主,第二台上网本没图纸,改USB网卡USB数据线你怎么找的?不会是占用了一个USB接口吧

网友:
不容易啊~~~基本都是报废状态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第二台上网本没图纸,改USB网卡USB数据线你怎么找的?不会是占用了一个USB接口吧

一开始确实是占用了一个USB接口,后来感觉不好用,还是找了一个一分四那种USB—HUB拆下里面的电路板改上去的。

网友:
像这种山寨机没图纸 很 难搞定 的 了 。有 时间 久 研究 一下。没时间 直接就 说 没得 修。呵呵

网友E:
中柏还不是山寨?比山寨都垃圾。。。不过楼主很有耐心。。一般山寨的二修我都懒的搞。。。除非是没事可干

网友F:
LZ这样的功底可以不用去基地了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中柏还不是山寨?比山寨都垃圾。。。不过楼主很有耐心。。一般山寨的二修我都懒的搞。。。除非是没事可干

“中柏”虽然垃圾,但起码是个自主品牌,有它自己的官网。比那些高仿机、贴牌机。。。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LZ这样的功底可以不用去基地了吧。

基地高手如云,我只是想再去基地深造,跟那里面的大师们面对面的交流。此乃人生一大快事也...

网友:
上网本图纸难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中柏”虽然垃圾,但起码是个自主品牌,有它自己的官网。比那些高仿机、贴牌机。。。好多了。。。

前段时间修到一个中柏的,屏线有毛病。。。没有卖的。。。没图纸,最后只好花了一晚上时间把他全部接起来。。。

网友:
真的很牛啊!上网本都能修好,改网卡的思路很让我佩服

网友:
看来你也是个高手

网友:
这样修太累了,玩命啊。。。。

网友:
什么时候才能达到你这个技术,那就好了

网友:
不简单的维修过程,牛B!

网友H:
楼主不是一般的厉害 有时间可以具体谈谈改USB网卡的步骤吗

网友:
LZ很强悍。没图纸也能修出来,真的很不错。

网友:
山寨的哪来的图纸呀

网友:
办事效率真高,厉害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    楼主是如何改USB网卡步骤的

网友:
强悍啊,这样都能搞定,向楼主学习啊

网友I:
楼主技术不赖呀,还要深造啊

网友:
山寨本,,学习了,,一般我都修不了

网友:
这是一种境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不是一般的厉害 有时间可以具体谈谈改USB网卡的步骤吗

贴中图片有注解,论方坛也有很多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技术不赖呀,还要深造啊

记住:学无止境,特别是我们这些靠技术吃饭的,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网友:
楼主技术好 没图都能修。

网友:
功夫了得!如果去了迅维,一定是班长级别!

网友:
修的多经验也就足了。 很多地方表笔一点就知道问题。

网友:
楼主太牛了,细心

网友:
观望中现在的人太现实 有人就说过花那么多时间修一台机 不如给别人修 自己能干更多的事!挣更多的钱!!

网友:
上帝对你可真好啊,,,,,

网友:
思路真清晰    羡慕呢

网友:
胆大心细。。。。。。

网友:
楼主都能手工画图了,这还去基地啊

网友:
技术真好  佩服

网友:
技术 经验 才是修机的王道

网友:
第二个修的有些无奈,我手里也有个进水小本,板修好了,硬盘,内存也是坏的,郁闷中。

网友:
前几天修一个东芝的 板子修好了  屏线坏的  硬盘坏的 光驱坏饿 右边USB 是坏的 悲剧的

网友:
修第二台上网本的确费时间,一般不细心人还不一定能修好!不错

网友:
楼主,你太强大了,学习了

网友:
进水板子更换主板好得多噢,稳当

网友:
够仔细哦。 学习了。/

网友:
佩服佩服

网友:
这种问题,修过很多而来

网友:
謝謝,長見識了。

网友:
进水的机器维修起来确实有难度,见识了,而楼主的锲而不舍的精神也令人佩服。

网友:
我想我能搞定第一台机子!

网友:
太狠啦,这都可以啊,两字佩服啊

网友:
楼主这么犀利还去什么讯维学习 你去那里只能当老师

网友:
不错,这种机子不好搞,又没个图纸什么的

网友:
楼主厉害很细心值得学习。

网友:
修这么多地方 可以收多少钱啊 呵呵

网友:
楼主高人呀 佩服的不行了 网卡换可以这样修 学习了

网友:
相见恨晚呀

网友:
厉害啊!什么时候才能达到你那种境界啊!!周公都帮你

网友:
楼主太强悍了,向你学习。

网友:
为什么这个帖子会这么火爆

网友:
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这种问题解决了.不简单

网友:
楼主很有耐心呀

网友:
USB 网卡是怎么改的啊?

网友:
能修到这个程度,关键是分析的思路很好,还能绘出图纸,很棒了

网友:
修得很淡定啊,没图照样上

网友:
很细心,分析挺好

网友:
楼主的技术不错啊,我山寨的从来没修好过一台

网友:
膜拜啊. 前辈高手啊. 这速度.

网友:
小伙子的技术不错

网友:
佩服楼主的技术 楼主的耐心

网友:
楼主厉害 楼主改USB网卡用什么办法找 找一个U口可以么

网友:
楼主要不要徒弟啊!

网友:
一些机器没图纸确实只能靠经验蒙,LZ的很牛哦,还能自己画出图纸。

网友:
高人学学了

网友:
 牛 牛人 佩服 向你学习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
修这么多不知道收费如何

网友:
好很好学习了 很好

网友:
xuexi l a a a a a

网友:
楼主太强悍了,学习了

网友:
不错。运气好。实力也好

网友:
楼主可真有时间,花一个小时写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