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V星MS-7529全板无复位及示波器测试波形问题

楼主(2012-10-16):
今天收到两块G31的板子,V星的MS-7529,板的后面写着G31M3-L,正面还写着G31M3 V2,这个型号在下载BIOS时,上官网一定要下载正确。两块坏板,一块是跑码到内存的时候重启,一直重启有8-10次左右,有时候就可以开机;另一块板是全板没有复位。先说重启的板,上网一查,说是BIOS的问题比较多,由于两块板型号是一样的,于是直接把没有复位的板子拿下来,放到重启的板子上,这时候怪了,重启的板子也变成没有复位了,怎么会这样,BIOS也会导致全板没有复位,于是上官网下载了一个BIOS程序,重写后此板修复。没有复位的板,也刷了一下,但是此板还是没有复位,难道此板不是BIOS的问题,查一下全板的供电,都正常,就是复位为1.8V左右,把BIOS芯片拿下来,有复位了,用自己的示波器安泰信的ADS1102D打了一下PCI槽上的FRAME信号,没有波形,打BIOS芯片的第一脚,波形是高低持续变化的,就像是PWM的驱动方波,看来还是BIOS的问题,这时候才发现,主板反面写的型号和上一块是不一样的,这块是G31M3-F,于是上网再下载了一下程序,刷写完之后,正常跑码了,这时也可以测到FRAME的信号,这块板也修好了。不解的时,为什么把BIOS芯片拿下来之后,就测不到FRAME帧信号呢?难道是我的示波器不行,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
课件中有写:上假负载有复位,上CPU后全板复位只有一半的,当不跑码修。

网友:
FRAM信号为什么测不到,老大说一下

网友:
bios拿下后,cpu没有执行指令

网友A:
你取掉BIOS芯片,CPU寻址到BIOS,没有返回的程序,档机了,PCI总线哪里来的数据传输,哪里有FRAME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取掉BIOS芯片,CPU寻址到BIOS,没有返回的程序,档机了,PCI总线哪里来的数据传输,哪里有FRAME信号?

问题是BIOS芯片没有拿下来的时候,也是测试不到FRAME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BIOS芯片没有拿下来的时候,也是测试不到FRAME波形

G31的主板,CPU的寻址地址是先到SPI总线,坏的POST程序也是导致档机,用示波器测量BIOS的片选是有的,再往下的波形就没有了。

网友:
我修台式机修得比较少啊呵呵

网友:
这个解释的狠清楚,那就是自己平时要收集这些波形,然后熟记了!

网友:
这板BIOS程序出错,可以导致重复复位,我用点 波看到的是两个点,时基 500ns 下看到的都是两条线 。此时诊断卡复位灯亮,PCI  A15有一点几伏电压

网友:
这个问题确实比较杂,我是新手无解啊,抱歉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