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主板上电保护!!求助

楼主(2012-10-16):
  主板型号:M2N68AM SE
  板号:1.0

         一块主板上电几秒后就断电 在触发还是掉电 接着测量绿线为高电平也就表示为主板上电保护了! 下一步我把4 拼接口拔掉 后在触发主板开关针开机 没有掉电 一分钟过去了 也没有掉  情况就定在了CPU那块  ....菜鸟我多少也看了些教程、知道那么一点CPU供电短路和查一些简单的问题 。首先测量12V有无短路现象 《无》 接着测量上管和下管 都无问题    往后面就不会检修了    由于本人是刚刚踏上主板维修学习的阶段 很多地方都不太懂 :you 句话说的对 《不懂就问 》这样才能长进。新手都会经历这段路程  望大家不要取笑我!

         各位师傅 帮帮忙 给点明细的维修思路 和方法   在次谢过啦!要详细啊 不然我会迷糊的       此板在我手上能修好的话 我又多学习了一个维修思路  迅维网个个都高手难道就不帮我吗?我想不会  呵呵。。。。

网友:
这不是保护掉电,是缺少供电~保护掉电是上电就保护了,你先检测外观有没掉件的,再就按时序查了。应该是某个信号没出来

网友:
时序我还不太懂   可以 说说嘛!!!!      我拔掉CPU供电  就不会掉电了呀

网友:
我不知道你的4并接口是什么,如果小四12V的话,确定上下管没问题就追上CPU供电芯片及驱动芯片看看

网友:
华硕板,大多数的是上电不跑码或跑不完码就掉电,修得跑码了就不掉了,不要死守着cpu这块查,按时序来修

网友:
记忆中。。好像是触发掉电。。绿线为低时。。应该是短路保护了。。。

网友:
昨晚我也看了一个教程好像是CPUVCORE没出就出了PG!

网友:
期待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这板有通病哦,你在这里搜下看看哦华硕N68通病就是4秒掉电。

网友:
华硕 M2N68-AM SE2 自动断电通病维修方法
非常简单,这是板子设计问题,只要把串口底下的跳线改成1-2就可以。

你说的是有显示 进不了BIOS 开机显示USB错误 15秒关机 跟楼主的表述根本就不是一个故障

网友:
这种板子我修得太多了,示波器一量cpu供电波形如果正常,毫无疑问是桥坏了,你可以加焊一下不行直接换北桥

网友:
经验比一切都重要

网友:
     应该是北桥坏了

网友:
单桥的桥虚的多。先加焊桥

网友:
这个你还的先查显卡附近330排阻,也是通病之一

网友:
修过一块 假负载不掉电! 上U就掉! 桥的问题!

网友:
烤桥先啦!!!

网友:
就是先考桥  不过拷了桥这机器就用不了多久了

网友:
嗯!先加焊一下桥看看吧!

网友:
CPU座也会引起这样的故障吧

网友:
你可以不上CPU点亮看看   不掉电的话   个人以为是桥虚了  修过几个桥虚上CPU就掉电的  你可以压桥试试

网友:
上面有说道 把CPU取下还是同样掉电   的

网友A:
我前两天修这型号的板,也是触发瞬间掉电,不上U也掉,加焊桥就好拉。(前提是4PIN口无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前两天修这型号的板,也是触发瞬间掉电,不上U也掉,加焊桥就好拉。(前提是4PIN口无短路)

谢谢  已经弄好了   是桥虚焊的问题    呵呵   以后遇到这样的问题 是否能用同样的方法搞定呢

网友:
值得一提  桥加焊  最好烤一烤  最近有好多板都水分多

网友:
先仔细看下网卡和声卡,莫下网卡声卡部分发热吗加电后先不开机

网友:
换个IO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