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高压一体板改通用驱动接线问题

楼主(2012-10-17):
       拆得一块42寸屏,无电源及高压板,想测试屏是否无恙,购来这块电源高压板不知如何点背光,以及后续驱动板如何接线,这与显示器开启原理不同看不懂了。

      图片中epwm接5vsb输出出12v吗,还有一个apwm是干啥的,,BK.ON接5vsb红灯一闪一闪

网友:
这个问题,还是向电视板的卖家咨询一下吧。

网友:
电视型号是什么?

网友:
屏是哪个厂家的,可用通用驱动板及高压条测试屏是否是好的

网友:
42寸两线高压18灯管,AU T420XW01 V.9   通用的很少

网友:
有新的进展了,,5vsb短接TSB输出12v,20v,5v都有了  BK.on接5vsb背光亮了,一秒之后又灭了,红灯一闪一闪,断电再开背光可坚持到10秒,有当当的响声(敲击灯管的声音,又像日光灯亮起时候的声音),背光灭掉后led红灯长亮。

那声音正常吗,22液晶没有这种声音,大屏没搞过。。。

网友:
费好大精力拆开了,差点要拆lcd面板了,左右两边被什么贴紧了,怕翘报废了。。其实很简单,面板铁框二十几个螺丝拆了,背板铁皮一掀开18个灯管贴在上面。
拆开什么也没发现,,最后想起卖家给的资料,电源板接地要接到屏的铁壳,找根线接上,一开机背光长亮了,长亮啦啊。。。。。。烧了几分钟装回去,精细活加粗活(很重的屏翻来复去)拆装花了3个小时。

网友:
有用吗  可用通用驱动板及高压条测试屏是否是好的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80513-1-1.html

网友:
真有技术呀

网友:
真有技术呀,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