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L-VK8m890G网卡接网线显示叉

楼主(2012-10-17):
联想L-VK8m890G雷击,更换网卡和南桥了,保证网卡和南桥都是好使的,系统下能正确识别到网卡,就是显示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SGTpbq/3036/006F740B.png ,根据图纸,查到q100底部炸了,不知道不用它是否影响工作?它起什么作用?如图: 求帮助!

网友:
有影响,我正好有一个NEC手提好象是S3LQ100(和你的不太一样,我的是10多个脚的),这东西会造成有网卡出叉,后来测量,网桥有两个脚是连到这个什么Q100里,在淘上却找不到不这个芯片卖,最后我做了个实验,把网桥的连到Q100的两个脚,直接连上后, 网卡就连接5秒打叉5秒,所我判定,这个芯片是造成网卡打叉的元凶。

网友:
从线路图信号来看会影响,是Q100焊盘PCB 有问题吗?还是就这个元件坏了没有元件更换?

网友:
首先说一下还没有遇上这样的故障,不过从图上分析这个Q100既无控制信号又无时钟信号那么猜对信号就是个单一的上拉作用,替换成上拉排阻试试,注意把接地屏蔽掉。

网友:
这个是个保护元件,摘掉后应该不影响网卡正常工作。

和USB的防静电的一样吧!

网友A:
在笔记本我试过摘了,结果也是打叉,(冒好大风险试的,本本少件分分会烧大片东西)如果把两脚连起来,他就会灯亮5秒,再灭,又亮5秒再灭,在系统,搜索IP几秒打叉,搜索IP又打叉,后来我直接把他拆了,让客户买了一个USB网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笔记本我试过摘了,结果也是打叉,(冒好大风险试的,本本少件分分会烧大片东西)如果把两脚连起来,他 ...

这种情况是不是其它地方的问题而不是保护管的问题。楼主图上的q100就是个保护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