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经验

楼主(2012-10-17):
有一显示器     亮下黑屏,测灯管是正常的,打开量电源板一切正常 ,没有电容漏液,鼓包现象。根据经验换了电源板后极的一排电容,一切ok。需要注意下。。。

网友:
电容老化的经常有,可以测一下容量。

网友:
经验很宝贵的

网友:
电源后级电容经常会鼓包的   不过没鼓包  但也老化了

网友:
对啊有的就直接改高压

网友:
很好的经验,下次就知道了,感谢分享

网友:
我也修到一台显示器,是贴片电容短路,这个电容要不是一个一个查还真的查不出来,一般来说贴片的电容不容易短路

网友:
楼主能不能详细说哈怎样打电容老化哦

网友:
对头有些电容老化了也不鼓包

网友:
这也能评分,太随便了

网友:
这个貌似是最基本的了

网友:
加焊一下高压包也行吧

网友:
  这个也太没技术性了吧。问题在随意了点吧

网友:
最常见的故障啊

网友:
这个也可以啊   学习了

网友:
不是每个显示器出现这样的故障 换电容就好 前几天我遇到一个显示器也是亮下黑屏 换电容没好。后来换驱动板才好

网友:
修多了都知道,漏电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