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690VM2MA-RS2H 主板的怪问题

楼主(2012-10-17):
该富士康A690VM2MA-RS2H  主板收到 有时亮机 有时不亮 不亮的时候卡D5然后全版无供电。检测发现USB旁边的U44烧了 看型号为APM7313 更换后。故障依旧。。。摘掉U44依旧跑码正常。换内存槽就D5 或者停一会就D5 很不稳定。也没办法查故障了 请求各位有维修经验的帮忙下。

网友:
先排除bios引起的不过内存,测内存的工作电压及时钟频率,vcc  vref vtt  vspd smbus,和北桥之间的ad 线

网友:
如果内存的电压和时钟正常,刷下BIOS看看行不行,再不行就查下北桥工作条件正常不

网友:
看看内存到北桥的数据中线的对地阻值有不正常的没

网友:
内存不稳定,也可以看看CPU及插座

网友:
这机器上次当D1刷BIOS好的

网友:
嗯!内存不稳定啊!你现检查内存的工作条件吧!若条件满足就再检查北桥的工作条件吧!再不行的话,就刷下BIOS吧!

网友:
你没有没法的时候吧网卡拆了看看

网友:
换个U看看呗

网友:
我也有一片和你一样的,外观一样,跑的代码也一样。用手按下北桥后正常了,结果又烤坏了,现在扔了,自09-26号从学校回来,目前为止,确定桥虚焊的主板超过10片,修好0片,也就是没有一片烤成功,我烦死了。

网友A:
你用什么BGA啊    我晕 瞎猫碰死耗子也要碰到一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什么BGA啊    我晕 瞎猫碰死耗子也要碰到一片吧

笔记本我就搞好了N片,主板真是一片都没搞成,我都快疯了

网友:
考虑一下北桥吧

网友:
AMD的板子,考虑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