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61E 15宽屏本开机报一长两短。去掉电池再开机正常

楼主(2012-10-17):
Z61E 15宽屏本开机报一长两短。去掉电池再开机正常,不接电池直接开没问题。接上电池开就这样。去掉电池再插上。再开机就正常。电池电量也可以,求解决

网友:
楼主可以初步排查 ,BIOS  TB芯片   显卡等

网友:
查保护隔离

网友:
充电电路查查

网友:
没有遇到过,修好了说一下。

网友:
把电池弄下来。再插上一切OK,第二天再开机还这样。把电池弄下来再装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