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小型贴片芯片的问题。

楼主(2012-10-17):
在维修主板时需要更换小型贴片芯片,用热风枪拆卸时,因芯片底部有胶水粘住,往往会把板子吹鼓或吹坏。大家是如何操作的?
芯片

网友:
注意温度和风力

网友:
加焊油拆旧不会鼓了,温度350就可以搞定。一般我用烙铁换的。

网友:
先把PCB主板加热啥

网友:
细心点,显示器板子万一鼓了也会坏

网友:
温度350度,学习了。没有焊油,松香可以不。

网友:
加了助焊剂(水剂)还是这样-芯片粘板子的一种。

网友:
嗯!先把板子预热一会儿,在加助焊剂就可以啦!

网友:
加焊油,风枪温度不要太高就行了

网友:
主板小型贴片芯片有胶水?是红胶还是其他的?可以用风枪温度不要调的太高,要是红胶的话两百多度就行,加热一会,这样的目的是让其受热软化一点,就是说板子的温度需要一个由预热到加热的过程。也就避免了温度太高或长时间吹使板子鼓包了。

网友:
因是做家电维修的,贴片维修现在量还不是很多,主要是液晶维修时才用到,买一个BGA返修台是烧钱。不知道有没有别的办法解决?

网友:
用风枪加热一会,再慢慢的把胶翘掉。我一般是这样弄的。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