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D光驱问题

楼主(2012-10-17):
电脑不连接DVD光驱非常正常,但是一连接光驱启动的时候还没等进入系统就花屏了,换别的主机也是一样,应该是光驱坏了,请问一下这种现象是光驱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我曾经在一个笔记本上遇到过你这种情况,光驱是并口,硬盘是串口,当时那种情况跟BIOS里的ATA接口类型设置有关系...你可以在BIOS里面把光驱设成NONE再起动试一下,即使设成NONE,启动之后也是可以用光驱的

网友:
哈哈 应该是光盘问题吧

网友:
光驱坏了,还能造成花屏,没碰到过,学习了!

网友:
没遇到过    换光驱吧

网友:
嗯!更改下BIOS里面的设置,在不行就换个光驱呗!

网友:
光驱会引起花屏,这是什么回事呢,光驱跟硬盘有冲突吗

网友:
换个光驱吧!这是光驱控制模块损坏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光驱的控制模块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