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930点不亮

楼主(2012-10-17):
一台宏基4930 通电不显,无维修记录,电流跑0.85-0.91不停地跑,怀疑显卡加焊显卡无果,换之还是一样,BIOS刷过,北桥加焊过,南桥换过,还是一样的情况 请问有人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么?

网友:
补充一下 显卡接口加焊过 还是一样的效果 感觉没过内存 南桥有复位

网友:
没过内存吧

网友:
我也是,自己在努力中

网友:
是不是BIOS问题。

网友:
内存过没有了

网友:
我昨天遇到一台是触发,电流到0.95A,就是不亮,不加内存电流到0.82A,BIOS刷了,显卡重新加焊了,最后还是不亮。

网友:
过没过内存啊?

网友:
又换个显卡吗

网友:
时钟电路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