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这种电源真的没有办法修了吗,,,,,,,,,,,

楼主(2012-10-17):
WT7527      LM339     故障为绿色线和紫色线5V 都正常-   短接绿线  - 风扇转一下就停止。。。。。。。。。。。。。觉对的是保护了。。。。。不知道下一步怎么维修了。。。。。。

网友:
这种电源有得修,只是你觉得有木有维修的意义,比如成本。

网友A:
哎,要是我就不修,换个不就行了

网友:
查输出 3.3  5  12V整流管拆下来量是否短路   输出电感是否短路  换输出电容

网友:
你好  这个电源 一开始都是好的   我指拆开清理了下灰尘   在安装上就出现了 这个故障了。 。。。估计不会是电容损坏了。。虚焊的我也都看了下  。。没有虚焊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要是我就不修,换个不就行了

呵呵  这个电源新的要300左右。。。还是有修理价值的。。。我得这个电源主要是9成新  呵呵

网友:
我这也有这样故障的电源,也知道是保护了,但怎么也查不出哪里的问题。

网友:
这种电源修起来比较麻烦    网上的图纸还是不少的。

网友:
回个帖顶一下,同时谢谢楼主经验的分享。

网友:
既然前面是好的,被你拆过才发生这种保护故障的话,你可以重点查短路,比如接地是否正常,安装的时候有没有注意绝缘保护,确定好这些你再查零件不良吧,既然电源自动保护了,一般没有多大的问题,反馈光耦电阻可能会烧坏,请重点排查,一般前面的整流滤波电路比较好维修,坏得多的有保险,大电容,整流桥,,后面的一般就比较难了,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
我有个康舒的430+也是这种问题,正在摸索中。。。。。

网友:
没有修的价值了

网友:
电源太好修了。

网友:
直接换一个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