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2寸维修经验

楼主(2012-10-17):
今天接到一台22寸显示器,测试亮一下黑屏,初步判断为高压板问题,更换高压板后屏不亮,指示灯也不亮了。测量发现没有12V、5v电压,后来发现改高压板时,线路有轻微的短路,重新焊接后正常显示。    细节决定成败啊!!!!

网友:
呵呵,是自己不小心让问题扩大了。

网友:
小手术也不能马虎噢

网友:
这个情况就不能叫修吧,哎无语,生搬硬套

网友:
这不叫经验,叫失误

网友:
不管什么毛病  首先就应该量电压的   当然有目测坏的先换

网友:
这没什么经验可讲 基本功不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