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945gcm-s2l问题

楼主(2012-10-17):
ga-945gcm-s2l主板进不了系统,PE都进不了,请教高手帮忙

网友:
你说明白啥情况高手才会帮你,这样估计很难!嘿嘿!

网友:
品权,BIOS里关网卡未,南桥的机会也很大哟!

网友:
拔掉硬盘试试能不能进PE,我遇到过此情况,是硬盘坏了。

网友:
CPU  内存  硬盘挨个换一遍,再不行就干南桥吧

网友:
先换内存,拔掉光驱和硬盘,进一次PE看看,很少有主板故障造成进不了PE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