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K串键求解,加急!

楼主(2012-10-17):
接到一台SL410K的机子,键盘串键,更换新键盘故障依旧,量键盘接口正反阻值正常,各位高手有遇到类似情况吗?求解!

补充内容 (2012-10-18 14:47):
故障已解决,请教了一位大师,他叫我先把主板放烤箱烤一下,我烤了一下午,拿出来再试就OK了,此故障原来是受潮引起的。在这里还是要多谢大家的意见,让大家费心了。

网友:
你先换个IO试试。。。。。

网友:
把C壳左侧的小板去掉看看。

网友A:
是不是触摸板引起的,拔掉试试。

网友:
2楼说得对直接换ec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触摸板引起的,拔掉试试。

拔了一样的。

网友:
有的侧键,有的按键板线,也都是通到EC的,那个也会照成串键

网友:
还是先换个IO    不行i就不知道了

网友:
ec咯,如果EC带程序就刷一个,还有就是注意接口那些耦合电容,接口是否脏等

网友:
ec可能行大点

网友:
看一看键盘接口有没有排容

网友:
接口先用洗板水洗好,不行就换EC吧。

网友:
重点看是否有进水,而且换的新键盘问题是否一样,我就遇到过一次,换了键盘还是串键,但有点差别。再换了个才好的。呵呵

网友:
额  进水的  先加下IO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