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at2005b不开机

楼主(2012-10-17):
世纪之星自由战士3,采用AT2005B和LM358,通电紫线,绿线有5伏,短接绿黑风扇不动,变压器发出答一声,多短接几次有时会启动,启动后断开绿黑,风扇不停一直转,要再次短接绿黑几次才会停止,风扇不转时候,副电源输出5伏和11伏,风扇转时候伏电源输出5伏和22伏,换过AT2005B推动管,换过AT2005B芯片,换过光耦和431,后级电容正常,13009和输出二极管都拆下量过,好的。各位看看会是哪里问题

网友:
查查绿线相连电路,有没有电阻坏,为什么副电源有11V输出?

网友:
付电源有2组输出,5V和11V

网友(点评):
11V要来做什么的,有图纸吗发个看看

网友:
没图纸,11V电压好像是进945二个推动管的

网友:
元件几乎换个遍了?怎么没换358呢?

换个358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