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8152D 不输出故障维修!!

楼主(2012-10-17):
看图!!  常规引脚基本正常。 就是没有CPU核心供电输出!!    32脚没电压不知道是否正常!  后续对地阻值正常。没短路。 换了上下MOS管。后续滤波电容。。换了IC。。  故障保持不变!!

网友:
我记得好像是没有电压是不对的 我好像搞过一台,具体的忘了

网友:
32脚 是3.3V 我现在有个U350的板子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我修的一台华硕K52,开机后8152D这路电压都没有,但是屏确实已经亮了,在这块板上好像是给集成显卡供电的,用独立显卡是不是它就不工作呀,弄不明白

网友:
前面的电压正常吗?...

网友:
等待楼主好消息

网友:
丢一边,凉快几天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