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 内屏不显 我是刚来的、支持下嘛

楼主(2012-10-17):
前些天一客户拿来一笔记本,型号;Y450  故障开机不显,被光亮 ,客户说机子是摔了后成这样的、
    拆机测试,电流正常,故障依旧,内屏不显、外接正常、 测屏接口 LCD VCC 、+3v 及各个电压基本正常,  当测到LCD-EDIDCLK/ LCD-EDIDDATA 这两信号时, 发现35脚对地阻止0.04~ 明显的拉低, 顺藤摸瓜,继续往下找, LCD-EDIDDATA 这个信号直接到显卡,现在就是不清楚是,显卡有问题还是中间的元器件,于是断开电阻R162、
    再测它阻止正常,故障确定在显卡,直接拆显卡,显卡拆掉再测阻止正常,于是找个型号一样的换上, OK   正常显

示
        希望各位大师给予支持、  给小弟评分  嘿嘿

补充内容 (2012-10-21 12:20):
   希望大家支持     一点会继续努力    顺便加分  O(∩_∩)O谢谢

网友:
内灰一般直接就把显卡干了

网友:
这两个信号,阻值本来就不高吧,一般有3。3V就正常,有示波器可以打一下的。应该好判断吧

网友:
嗯!像这种情况内屏不显,外接正常,一般都是显卡问题啊!

网友:
显卡摔坏啦

网友:
支持。。。遇到好几个都是开着机摔坏的

网友:
这个机子显卡本身坏的少

网友:
奇怪,屏没摔坏,显卡倒给摔坏了

网友:
摔坏的焊盘没有掉点不错了

网友:
屏坏把显卡烧倒也正常咯!无奇不有

网友A:
这个显卡好像不是很好换,想问一下你是什么BGA呀

网友:
楼主巧了,我碰到的 Y450  摔过的都是 掉点 ,  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显卡好像不是很好换,想问一下你是什么BGA呀

   呵呵   是不好做    迅维

网友:
楼主的思路清晰,方法得当。

网友B:
good。。。学习了。。换个屏试试

网友:
楼主BGA 功夫相当不错哦 这款显卡不好换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