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M215,屏幕刚亮就掉电

楼主(2012-10-17):
    今天接到一款东芝M215,一开始是电流上到0.8安左右掉电,怀疑是论坛里说的通病,就把NEC大电容换成了6个并联的330电容,换完以后电流上到1.3安左右,屏幕亮一下就掉电了。发现用电池能开机,同时用电池和适配器也能开机,修到这里困惑了,请问这可能是哪里的问题?求高手指点!

网友:
用电池可以开机的话 我觉得还是电容的问题,不过你可以看看拿可调电源开机后电流在一瞬间会不回没有,

网友:
是不是可调电源有问题??? 用原装适配器试下

网友:
M215基本都是大电容,和PWM坏的多

网友:
电容没换好吧

网友:
NEC 大电容

网友:
这很明显和大电容有关啊,再换上两个试试

网友:
我今天碰到一个此型号笔记本不过没修,我拍搞不好

网友:
NEC大电容换了

网友:
其实挺好换的,这是东芝的通病,很多人换了就好了,不过不知道为什么我换了还是不好,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