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22液晶白屏通病。

楼主(2012-10-17):
收到两个唯一22的液晶,开机正常,只要开机了显示一点没问题,但是只要把主机一重启,这边就白屏,边白屏边闪,就是一直白。白的时候屏上还有竖线,屏没问题,怀疑屏面板上有问题,个人感觉应该是信号板或者屏面板上有电容供电不好,但是不知道是哪里,这个唯一显示器有没有通病?

网友:
我觉得你还是应该检查一下平屏的供电有没有问题

网友:
查屏供电。 屏供电有跳线帽的  换个跳线帽  我上次修个显示器就是跳线帽接触不良  白屏闪。

网友:
基本上可以说屏挂了

网友:
范围太广 用通用板代换一下再说吧

网友:
在白屏的情况下测一下各项电压啊!估计是电源板的问题,灯光闪,说明12V也有点问题。

网友:
点下屏,看是屏 还是板 呀,  现在维修都不思考了,直接来问,     连拆都没有拆开吧,

网友:
是呀!连方向都没找到,怎么解决?让客户换显示器得了。

网友:
换通用板试试

网友:
会不会是接地不好呢?我遇见过换笔记本屏,换好后出现这样的问题,把屏线按紧帖在金属外壳上就没事,后来飞了根接地就没事了

网友:
遇到这问题只能用点屏套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