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面停留在启动画面,无法进入系统

楼主(2012-10-17):
故障现象:xp系统,画面停留在启动画面,无法进入系统。

故障分析:
此类故障可能是系统文件被病毒破坏,非正常关机照成系统文件丢失。硬盘存在问题。

处理方案:
查毒,重做系统,重做系统后系统能正常启动,但是系统运行速度还是非常慢,进入设备管理器。打开主要IDE通道。发现传输模式是仅PIO,吧他们更改成DMA模式。

重启电脑发现系统运行速度还是那么慢,重新检查IDE通道传输模式发现有变成了“仅PIO”,考虑到此硬盘是支持“DMA”模式的,现在问题定位是硬盘的硬件文件照成的,检查硬盘发现硬盘的IDE接口上少了一根针。从废硬盘上找一根针,重新焊接到此硬盘上,故障解决。

故障现象:一台能够正常使用的电脑,有段时间偶尔会找不到硬盘,但是问题不是很严重,仍能凑合使用。某日,起初电脑开机自检比较顺利,但是无论如何系统都检测不到硬盘,反复重启多次均无任何起色。
故障分析:
硬盘存在硬件问题或者硬盘供电的电源存在问题都会出现上述故障。

处理方案:
首先把硬盘挂到其他电脑上,运行HD Tune 查看此硬盘的健康状况,发现无任何问题。

于是怀疑硬盘供电不足,更换机箱电源后问题依旧,排除电源故障,从机箱取出硬盘,然后仔细观察硬盘的接口和电路板,均无异常,但是从故障现象来看,问题应该出在硬盘供电上。使用万用表检查硬盘供电的针脚,发现针脚起焊,硬盘电路中+12V电压主要供电机使用,这意味着在硬盘高速运转时随时都可能突然断电而停止运转,重新焊接后问题解决。

故障现象:硬盘读写速度异常缓慢
故障分析:
硬盘读写速度变慢,有可能是系统出现问题,硬盘出现坏道或者其他原因引起的。
处理方案:
首先清理系统垃圾,整理磁盘碎片,如还不能解决,检查硬盘,发现硬盘IDE接口的插针有一根针陷进去了,此时可以初步断定故障由插针下陷引起。

使用镊子把IDE接口下陷的插针轻轻拔出,使其恢复到原位。

故障现象:开机找不到硬盘,却能听到硬盘转动的声音,系统提示没有安装硬盘,重新启动电脑或进入BIOS中重新检测硬盘,硬盘才被正确识别。
故障分析:
开机找不到硬盘有可能是引导区和分区表受损,但重启电脑或进入BIOS重新检测硬盘,硬盘才恢复正常,应该是硬盘本身出现了问题。

处理方案:
吧硬盘接到其他电脑上运行正常,重新接回故障依旧,回想更换硬盘时只插拔过电源线和数据线,而且能听到硬盘的转动的声音,说明电源线接触良好,更换数据线后故障解决。

故障现象:开机显示“Disk  I/O  error”错误提示

故障分析:
硬盘主引导记录遭到破坏,会出现此现象。

故障处理:
硬盘主引导记录被破坏,可以使用 fdisk /mbr 命令来修复。

网友:
老话长谈啊

网友:
怎么描述的这么复杂呀,能简单一些吗

网友:
嗯!楼主说的还行吧!不过硬盘出现坏道也没说咋解决啊!

网友:
说的挺好

网友:
惠普台式机,原装WIN7家庭版,后来升级到了旗舰版。然后在另外一个盘里边GHOST了一个XP系统。装好之后WIN7能进,XP进到启动界面就开始黑屏。拔掉独显用集显就没这个问题。有详细解决办法吗。不改BIOS的前提下

网友(2013-01-06):
说的挺好的

网友:
高手啊,前几天我就遇到了一个硬盘供电的问题。换了电源又让人家换了硬盘。
学习了。

网友:
谢谢各位的支持,大家都把自己的经验写出来共享吧

网友:
我遇到过主板的桥有问题,复制镜像的过程都很正常,但就是卡在起动XP界面。换不同接口的硬盘都一样。换系统也一样。

网友:
过很久但能进入的话是不是硬盘有坏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