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硬盘的问题太少见了,请大家围观,否则只能判离婚了

楼主(2012-10-17):
    接一电脑(称为A机,硬盘为A盘),问题是不定时蓝屏,有时连系统都进不去,看系统日志找到问题,日志上记录"驱动程序在 \Device\Harddisk0\D 上检测到控制器错误"。

    接下来,拆下这个7200.10的160G盘,挂在好机(B机,硬盘为同型号,称为B盘)上用mhdd扫描,没想到状态出奇的好,3ms占了90%以上,一个绿块都没有。拿回A机重做系统,往C盘克隆数据时明显状态不对,进度条一卡一卡的,一会就提示写扇区错误退出,试了几次,都是一样。
    挂回B机用mhdd把硬盘清零,但没想到清零的速度比正常盘慢10多倍,但也没报错,清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清完了。
    挂回A机接着克系统,还是老样子,进度条一卡一卡,最后提示写扇区错误退出。
    换主板sata接口,清洁接口,换sata线,清洁硬盘接口,换内存条,换内存槽,全都仔细做了,还是不行,就是克不进东西。
    由mhdd扫了一会,状态仍然是十分的好。难道这个硬盘的“写”有问题?

    把A盘挂到B机上,克系统,没想到,非常顺利,不死心,又连克了2遍,成功,重启PE又克了3遍,一点问题没有。继续把系统装好,拷了10个G的数据,正常。
    把A盘在B机上克好系统,挂回A机装,但在解压驱动那就不行了,卡着卡着就重启了。反复如此。
    难道硬盘没问题,是A机有问题?好办,把B盘挂在A机上测试,克系统装系统,到XP下拷数据,一切嗷嗷正常。郁闷了。又修到“离婚”问题了,即原来A机和A盘日子过不下去了,必须分开才行。有点不服,又反复试了几次,证明了只要A机配A盘,就不行,其它情况一切正常。非常郁闷,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修了两天,现在连是不是硬盘有问题都不知道。
   用hdtune看了一下A盘的状态(当然是在B机上),有一项明显不对的地方,122项通讯错误,提示是数据线造成的,但我已换过两条线,而且连机器都换了,是能够排除数据线的问题的。哪位大师能指点一二?

网友:
我现在手里也有一片TOSHIBA的SSD老是用着就死机重启.重启后提示找不到硬盘,强制关机后又能用.主板也换过的,还一样.有时一天几次,有时几天也不会.

网友:
既然在B机上测出问题,还是只能说是A盘有问题吧,我想应该是A机对坏盘的兼容性比B机差,所以B机能装系统,A机不能。更加深入的解释就不懂了。

恩恩就是兼容问吧吧

网友:
新系统对硬件兼容性问题吧?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A:
让客户换硬盘吧,这样也能赚钱。

网友:
唉!楼主啊!让客户换个硬盘吧!再维修下去就失去意义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pe下克一个系统映像到硬盘都无法完成,这怎么解释?

那可能真的是硬盘故障了,还有你的机子肯定也有问题!比如硬盘总线供电什么的可能被拉低了,处于阀直状态,具体的我就不清楚了,因为我也是新手

网友C:
是不是主板问题哦,楼主把硬盘转成IDE的看看哦!看能不能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让客户换硬盘吧,这样也能赚钱。

让客户换盘是必须的。好在,时间很富裕, 这种问题较一下真有好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主板问题哦,楼主把硬盘转成IDE的看看哦!看能不能使用!

这么做没有意义。 仍然分不出来是机器的问题还是盘的问题。

网友:
160G的老盘,没必要这么修了,换个就是,况且放在其它机器上还能用,离婚更省心,哈哈

网友D:
楼主 经典案例额   你可以吧主板放电  刷BLOS

网友:
这个太难了。不懂中,感觉楼上的分析的很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 经典案例额   你可以吧主板放电  刷BLOS

有意义么?不放电,不刷BIOS,为什么换个盘来(其实我代换二个盘了,还有个西数的新盘)就一切正常?

网友:
这个离婚最后法院判了没有?

网友:
盘格过没,驱动更新没,boos重写下

网友:
碰到过。是硬盘问题

网友:
楼主真牛     还是换硬盘的好

网友:
邪门   lz去拜下神,烧下香,回来再试下

网友:
还盘被.
清零的过程正常擦除在30m/s要是低于这个数貌似盘不行了 应该是磁头出了毛病啊

网友:
手上有一块硬盘   读取速度正常  写入速度奇慢  每秒不到300K  一般190K左右

网友:
直接换了,没那个耐心啊

网友:
什么数据线接口错误,根本不在硬件上,不用管它,关于你的絮絮叨叨,我想有可能是主板的兼容性不好,又或者换一个硬盘电路板就OK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真是不多见,可能还是硬盘问题偏多一点,我个有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