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达电源est7502b待机5v正常 短接绿线 无输出

楼主(2012-10-17):
顺达电源est7502b待机5v正常 短接绿线 无输出 不短接是 绿线电压正常 短接过后 3v左右 风扇转一下 不动了

网友:
等了怎么没人回啊

网友:
电源后级应该有保护了

网友:
滤波电解仔细检查一下吧。容量降低?漏油?鼓包?(300V、辅助的5V、12V)

网友:
换个电源没几个钱  换一个 吧!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是什么型号的,报上各脚的电压,以便参考解答。

网友:
看看电容有没有鼓包的,漏液的

网友:
est7502b 没有鼓包 没有漏液 。。。换电源 我同学的电脑电源 晕过保了不给我钱 让我修 我只能慢慢的自己摸索怎么修了 小店刚开的 硬件技术很垃圾啊

网友:
我也在修这个电源

网友:
也有可能13007三极管坏了一个。

网友:
(1)   3.3伏输入电压欠压保护。
(2)   5伏欠压保护功能的输入电压。
(3)   12伏欠压保护输入电压。
(4)    额外的保护保护输入
(5)    接地。
(6)、  振荡频率由外部电阻设置。
(7)    输出脉宽调制开漏输出1。
(8)    输出脉宽调制开漏输出2。
(9)    开/关输入。低?±即在开关打开。高?±?主开关电源处于关闭状态
(10)   软启动功能的外部电容器。
(11)   输出电源良好信号。高?°电源良好  低?°电源故障
(12)   外保护输入。
(13)   电源电压供应电压。
(14 )   opout输出运算补偿输出。
(15)    opnegin补偿负输入。
(16)    vadj反馈电压检测输入

网友:
果断换电源

网友:
风扇转一下就停的故障,只要后级没有短路,大部分是初级启动电容无容量引起的,我修到过好多,都是一样的故障。

网友(2013-02-24):
一般主心片供电虑波电容坏的也多,换了有可能修好的。

网友:
你说的不清楚,如果是蓝色线有5v。你用个电阻100欧接5v,看下会不会热,这5v只7805压出来的,插上电后内部扶助变压器出+ 地--10多v高频交流电,后高频管半波整流,后电容,后1w的7805,电容后分一路电给脉宽调制ic做基本供电,没什么保护的的。插上插头就有电出,肤助变压器是(三个变压器为一排)边是小的那一个,要是电不正常,你用个普通变压器双6v代。ic的使能脚连个三极管或电阻上拉接绿线引出来,绿线接地ic开始工作。再查中间那个小的叫ge离耦合变压器,测从ic出来有没巨型波(交流)入变压器,电路中用两个管做电流推动入变压器,变压器出来后小信号限幅后到大功率管的b,这巨型交流波是同极的,相位(一定)差180度,就是说两功率管不能同时道通,再出来就查高频桥堆有没短路,再查下主各路输出反馈回ic的线路有没断开或线路上的元件有没有不良品。从这一过程大概原理对下一楼的现象,我们想像下会不会1桥堆那部分有短路,短路的那组电没入ic起保了,或电压过高,2,ic起动后没出巨型波出,只是动作瞬时电激一下一只管,所以风机转了一下,没起动有可能ic的rc振荡坏了,3自己去想

网友(2013-03-29):
慢慢想总会修好的

网友:
我现在正修这个电源,有5VSB,绿线只有0.3V,13脚供电5V正常吗

网友(2015-11-27):
D13坏了。FR104

网友A(2016-08-12):
我的也是这个芯片,但绿线接短搪黑线没什么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这个芯片,但绿线接短搪黑线没什么反应
把电源放在主板上测试一下看看有没有输出,短接不一定有输出

网友:
都一样没有输出!

网友:
没有图,最好发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