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啊,救救我吧.咱快要疯了!台达DPS-250GB

楼主(2012-10-17):
接手了一个台达的DPS-250GB电源....现象是开不了机!

初步测试+5VSB失控....瞬间达到超过12V

拆开目测无外观异常的元件....印刷板铜箔面也还干净,无明显氧化锈蚀痕迹!(以前修过一个垃圾电源某条铜箔短裂导致+5VSB失控....)

该电源的辅助电源是采用了一个K3067加光耦的电路形式....

原来的光耦型号为617....拆下测量了一下未见明显损坏....用一个817光耦代换了一下...故障现象不变!

K3067的G极所接的三极管为222A....拆下测量了一下...正常....

低压侧的TL431拆下测量了一下....未见明显短路开路....观察该IC的引脚附近印刷板有焦黄的痕迹....还是换了一个431上去....故障现象依然不变....

说明一下...为了避免故障扩大....在第一次插220V之后....换用了30V的交流电源测试....(在有些辅助电源上如果电路正常....用30V交流输入也能输出稳定的+5V....只不过带不起负载而已....(不是所有电路都可以加30V交流而输出稳定的+5V的哦)

用30V交流测试的结果是:+5VSB失控升至9V以上.....后来经试验给+5VSB加了10欧的负载后...+5V降到了5.1V左右....

然后分别在+5VSB加负载和不加负载的情况下测得220欧的电阻压降分别为1.9V和4.84V....光耦的二极管压降分别为1.3V和1.4V左右.....这说明....在+5VSB不加负载(即+5VSB电压大幅升高)的情况下....流过光耦低压侧的电流是大大增加的,而与此对应的光耦高压侧的CE极间隙电压也基本为零伏.....据此....咱推测故障应该在高压侧电路....(不知道这种推测是不是合理,请各位师傅指正!)

高压侧的这几个零件基本都焊下来测量过(或者焊开一只脚测量)都没有发现明显的开路或者短路,电阻也没发现明显偏离标称阻值的现象!

万般无奈之下....仔仔细细的跑了一遍电路....测绘出了这张图来.....很惊讶的发现....要让这个辅助电源的输出电压彻底失控是一件多么不同意的事情啊.......

看看吧....万一光耦坏掉了....光耦的CE间还并联有稳压管.....到一定程度仍然会有电流经过510欧的电阻加到222A的基极上去....尼玛就算222A开路了....3067的G极还接有一个稳压管呢.....总不见得咱测量下来都没有明显损坏的这几个零件都坏了?????????

维修进行到这里....咱觉得自己已经块要崩溃了.....不不不....咱已经崩溃了.....

在此诚心请教这里的各位师傅指点迷津....指出咱维修过程中的盲点....为咱指点一条明路吧....咱跪谢啦.....

网友:
刚才忘记上传图片了

网友:
再补充一点.....为了防止可能3843的7脚有对地短路或者漏电导致光耦C极电压过低的情况....特意断开了3843的7脚测试....结果发现光耦C极的电压反而比不断开3843的7脚时低了一将近一半.....而且用指针表测3843之7脚对地有差不多1K左右的阻值(用R*1K档测的)

网友:
与222A三极管B极相连的反馈回路的电容换下。

网友:
表示看着有点吃力

网友:
此电容测量了下没有短路,如果开路的话应该是没有输出的吧....

不过..咱等下去换换试试.....

网友:
楼主看来是个高手来着。给不了意见!

网友A:
稳压电路是不可能失控的,肯定有东西坏了电压才飙升,查431各脚电阻、电容。要不拿掉光耦,高压边光耦两脚接个200欧电阻,看看电压会不会升高,升高了就是高压这边问题,逐个元件排除也没几个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稳压电路是不可能失控的,肯定有东西坏了电压才飙升,查431各脚电阻、电容。要不拿掉光耦,高压边光耦两脚接 ...

这个办法以前到是没用过,以后试验一下。

网友:
看不清楚,不要勿略+5VSB的滤波电容和负载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稳压电路是不可能失控的,肯定有东西坏了电压才飙升,查431各脚电阻、电容。要不拿掉光耦,高压边光耦两脚接 ...

遇上一银河电源,5VSB无输出。换了一个5VSB的变压器后电压失控,把元件按原参数换个遍,无果。更换高压侧反馈组到开关管基极的电阻,电压改变,但负载时电压过低。后来不慎将万用电表笔掉落在电路板上,干脆直接进LJ堆了。。。

网友(点评):
极端主义分子

网友:
不好意思....图片画错了....反馈电阻和电容给画到222A的基极去了....实际应该接到K3067的G极的....

昨天还了K3067之G极的那个反馈电容后....好象没+5VSB电压了....真尼玛蛋疼....

网友:
去找2010年的电子报合订本好像有图,可以详细的看

网友:
试换下38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