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达之不触发求助中

楼主(2012-10-17):
这两天遇到2个板子 问题几乎一样  一个是ct3 一个是zl1   EC都是97551 问题都是不触发  EC供电 有 时钟复位都有 BIOS 也刷过  按下开机 NBSWON# 有 下一步应该就是S5_ON  但是s5——on 死活出不来 EC换了还是出不来。。。 没思路中  各位有什么看法

网友:
是不是后级短路啊 ,查看下3V5V1.8V是否进入短路保护

网友:
用适配器待机时。条件都正常吗?

网友:
用的可调电源  现在主要纠结在不出S5_ON

网友:
看看桥开机条件满足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