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三星显示屏雪花点

楼主(2012-10-17):
[fly][sub]46三星雪花点。[/sub][/fly]

网友:
怀疑是屏线问题。

网友A:
逻辑板坏现象也差不多

网友B:
屏的问题比较大,测试下屏是否是好的

网友:
屏线可能性大点

网友:
屏线,多注意下

网友:
屏线接触不良可能性较大些。

网友:
用橡皮把屏线上的接触点擦干净再试一下如果再有雪花,可能就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C:
屏线 或者逻辑板

网友:
进总线 把LIVS模式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的问题比较大,测试下屏是否是好的

开机LOGO不花。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逻辑板坏现象也差不多

两块代换都是同样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线 或者逻辑板

屏线换了还是不行。逻辑板也带换过了。

网友:
那有可能就是屏上电路了,

网友:
换跟屏线试一下吧,或者屏线没插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