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K27:无VIN电压维修及分析

楼主(2012-10-17):
联想昭阳K27:无VIN电压维修及分析

    一块联想昭阳K27 (广达板号KL7)主板不上电,待机0.05A,有点偏高。
    测量全板电压点没有明显短路。手摸充放电管理芯片PU5有点发烫,立即更换。之后待机电流降到0.01A,但待机3V5V却没有。后测量VIN+19V)没有产生。
    量MOS管PQ28第3脚(S极)有+19V,第4脚(D极)为1V左右电压,再测PQ28第1脚(G极)是+19V,显然PQ28没有开通。PQ28是P沟道MOS管,G极电压应该比S极电压低才能导通,因此,1脚电压应该低于19V才对。

             图1
     根据电路图来看:正常情况下,当电阻PR3右边AD_D为0V时,19V经PQ2(be极间内阻)和PR3分压后在PR3左边形成+6V左右的电压。这个电压提供给PQ28的1脚,从而让PQ28的3,4脚之间导通。             现在测量发现AD_D实际为19V,显然这个电压不正常。接下来抓住AD_D往下找:

           图2
    由图看出: PQ33只有在导通时AD_D才会被拉低为0V。而PQ33要导通,则ACOK必须是高电平。          测量ACOK0V,由此需要去找到这个信号的产生源头。结果发现这个信号受电池充放电管理芯片PU5ISL88731A)控制。看来又回到了起点。
        PU5前面已经换过,所以还是把目光放到外围电路上,耐下心来分析电路。

             图3
    找到ACOKPQ33脚发出。量1+3.5V2脚也是+3.5V,显然PQ3没有满足导通条件。由电路分析,PQ32脚要为0V必须PQ32导通,而PQ32导通则需要其第2脚为高电平。实测PQ322脚为0V,看来问题就在这里了:PU513脚没有发出高电平。
    就平时自己积累的经验来看,PU513脚要发出高电平至少需要2个条件。
    一是:22DCIN要有19V供电;         实测正常。
    二是:2ACIN要有+3.3V电压(19VPR116PR117分压得到);   实测也有!
    这下问题麻烦了。条件似乎都满足了,为什么13脚电压还不起来?难道还有其他条件没有考虑?还是芯片换的有问题?
    老老实实又补充量了几个脚:
        27脚,28脚比较电压脚都有19V
        25脚(BOOT)有+3.5V  咦!好像有点不对!一般芯片激放电路都是由+5V来供电的,减去二极管的一点压降,正常情况下我们量到的值该是4.7V左右,不可能只有3.5V呀!哈哈,看来抓住狐狸尾巴了!
    按维修经验来看,笔记本上的电源管理芯片内部供电一般是采用+5V,不会直接使用19V。而电池充放电管理芯片因为处在电路前级并负责控制VIN的产生,所以它不会去采用后级电路产生的一些5V来为其供电。唯一的办法只能是自己就地解决:
    要么用一对串联电阻将+19V分压出5V,但这种电路会受适配器实际电压的影响或高或低,不符合芯片使用要求。
    要么用简单的线性稳压电路。因此有些电源管理芯片就会内置一个或两个线性电压源,自产自销。比如3V5V待机电源管理芯片,电池充放电管理芯片。。。
    好了,理论分析完了,现在回头再看看PU5吧。

             图4
正常情况应该是两进两出:
        19V22脚,+5V88731LDO)出21脚;
        3.3V2脚, 3.3V13脚。
现在的问题是19V进了22脚,但2188731LDO却只发出了+3.5V
    会不会是88731LDO信号有微短路?测量对地值86K欧姆,显然没有。
    会不会是信号后级给拉低了?首先怀疑PQ3不良(见图3),将其取下,还是起不来。
    再看这一线路其他部分,也就只剩下经PR106进芯片26脚了。会不会是PC108短路呢?
    呵呵,一测果真发现异常了!
        PC108没有短路,但是PR106这个4.7欧姆电阻阻值变大到8K欧姆左右了!看来是烧毁了。
    赶紧更换电阻,插电测量88731LDO终于发出了+5V。补上PQ3再测VIN已经OK
    装机通电一切正常,顺利进入系统。故障修复完毕!

    故障虽然解决,但大家恐怕会和我有同样的疑问:
PR106阻值变大会拉低88731LDO?不可能吧?你修错了吧?
    但确实如此!后来,为了验证这个问题,我干脆将PR106取下不装,结果PU521脚又变回3.5V左右。看来情况没有弄错,但是为什么呢?
    想起台式机主板上常见的LM1117、LM317、413、78L05等三端线性稳压器,对比一下它们的典型电路:

             图5
    (以下属猜想,有错误的地方,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
    由此联想,PU522脚如果是VIN输入脚,21脚是VOUT输出脚,则26脚应该是ADJ调压脚。而PR106就是反馈电阻,它的大小会改变VOUT的输出值。
    改画了一下电路,如下:

              图6
    但这个值可以用什么公式进行计算呢,我也不知道,这还得高手们来帮忙了。

网友:
非常经典呀,多谢楼主,学习了!

网友:
很好的分析,完全是学校里学习的那些东西,兄台在那里学的 啊

网友:
哈,做维修的大部分是从摸爬滚打中自学的,我也不例外。
其实我也是一知半解,好多认识并不全,全靠遇到特殊点的故障给我些引导和启发,分析后补充完善,一点一点就这么积累起来了。

网友:
楼主前半部分写的很好但是后来原理你误解了,我刚好在修这块板子,我淡淡自己的看法,首先vddp 在这里有3个作用,第一通过一肖特基二极管联系25脚boot给后面的自举电容充电,第二给20脚lgate电路提供驱动电压,第三通过低通过过滤电路给vcc供电,这里你所说的pr106是矫正作用其实是个误区,这时因为电阻阻值的变化间接影响到了芯片的稳定工作状态。

第1,第3点我赞同,但还想做更多的发掘。第2点似乎不妥,20脚是下管驱动脚,显然不会直连5V,兄弟的意思是间接提供吗? 图纸上20脚信号名88731DLO和88731LDO是一字之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前半部分写的很好但是后来原理你误解了,我刚好在修这块板子,我淡淡自己的看法,首先vddp 在这里有3个 ...

谢谢你的提醒!你说的对。
其实我原先的想法也是如此:26脚的VCC只是给芯片提供工作电压的,而PR106只是起过流保护作用。
我在上面提到的想法,只是一种猜想,我自己并不肯定。
我原以为线性稳压电源只是独立的加到芯片中,其功能的实现与其他模块并没并无多大相关。现在看来情况不是这样了。但是直接就说因为芯片内部没有通过VCC脚得到供电而间接影响到了线性稳压模块的稳定。这说法可能对,但太模糊。我不希望只停留在这样的一个结论上,还希望能有更多些的探索,能有更清晰的答案。
我提出的上面的想法很有可能是错的,但希望大家都来讨论,帮我得到一个更加清楚、更加可信的解释。

网友:
后来想想,前面的猜想可能还是不对。
但问题还是存在:为什么PR106阻值变大会造成21脚输出电压降低呢?
请大家帮我分析以下,谢谢啦!

网友:
谢谢,在这里新手学的不少啊

网友:
这个很厉害分析的

网友:
论坛中联想昭阳K27  广达板号KL7图纸已经有了: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504875

将点位图也分享给大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的提醒!你说的对。
其实我原先的想法也是如此:26脚的VCC只是给芯片提供工作电压的,而PR106只是 ...

这边是vcc供电脚因为pr106电阻的阻值变大而引起控制芯片不稳定,和线性稳压块电路是没关系的。记住这个vddp本身电流极小30毫安左右,lgate 要想驱动mos管必须要得到vddp供电支持,如图你就知道原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边是vcc供电脚因为pr106电阻的阻值变大而引起控制芯片不稳定,和线性稳压块电路是没关系的。记住这个vd ...

非常感谢!这下就好理解了。
看来自己瞎猜还是不行,得好好查资料啊!
版主技术真的很强悍啊!谢谢了 !!

网友:
今天自己对这个案例做了一个小结,也增加了些其他内容。
朋友们可以到这个帖子里看到。

“广达VIN产生电路小结”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81682-1-1.html

网友:
呵呵,学无止境……

网友C:
学习学习,真细心啊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学习,真细心啊兄弟

呵呵,修的时候到是很快,就是事后分析,琢磨了不少时间啊!

网友(2012-11-26):
ACOK是开漏输出。只有接地和浮空两种状态。

网友:
这个应该是点火电路吧

网友:
  学习了,受益匪浅啊……

网友:
分析得很透彻!!!!!!!!!!!

网友(2012-10-17):
楼主前半部分写的很好但是后来原理你误解了,我刚好在修这块板子,我淡淡自己的看法,首先vddp 在这里有3个作用,第一通过一肖特基二极管联系25脚boot给后面的自举电容充电,第二给20脚lgate电路提供驱动电压,第三通过低通过过滤电路给vcc供电,这里你所说的pr106是矫正作用其实是个误区,这时因为电阻阻值的变化间接影响到了芯片的稳定工作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