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GA-P43

楼主(2012-10-17):
一GA P43主板,开机跑码正常,但是有时候跟得完有时候跑不亮就断电.然后过几秒又自动开.这个重复

网友:
我以前有块945的板,和楼主的差不多,反复自动跑码,很少能跑过亮屏的。期待答案ing……

网友:
加焊北桥,得了

网友:
NB问题突出些加它看结果

网友:
断电后几秒自动加点需要多注意点

网友(2013-04-12):
我有一块主板也是这样的情况,VCC1_1电压偏低了。现在电压是0.7V。正常时应该是1.1V吧。不知道大家的主板是否也是电压偏低

网友(2013-07-02):
我这边也有个技嘉P43 的板子
开机几秒就断电

网友(2013-08-03):
楼主跟我的情况一样,期待答案哦,还有我已经下了网卡,加焊了北桥无果,没刷BIOS.

网友A(2014-02-18):
期待高手来解答,我也有一板,型号是ga-p43-es3g,跑c1重启,开机针和复位针电压正常,BIOS刷过,确认CPU供电无问题

网友(2014-03-31):
引用 网友A:
期待高手来解答,我也有一板,型号是ga-p43-es3g,跑c1重启,开机针和复位针电压正常,BIOS刷过,确认CPU供 ...

你这个先换个内存 ,应该是内存问题

网友(2014-07-22):
这个主板有这个通病 我感觉像是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