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H61M-S26

楼主(2012-10-17):
MSI H61M-S26怎么进BIOS?开机,当出现V星图标按DEL,进不了。。。。按F1,F2,F11,也进不了,有知道的朋友吗?

网友A:
按F8键就行了

网友:
刷一下BLOS

网友:
与BIOS无关。。。

网友:
按F8,显示界面。。。正常启动。。。安全模式。。等等

网友(2013-06-13):
我的V星H61M-26 V2也一样,开机按DEL和F11键根本没用,直接奔到WIN7启动界面了,以后用U盘怎么装系统啊?

网友(2013-10-08):
有没有BIOS

网友:
我的出发就掉电现在

网友(2014-03-17):
有BIOS的上传下,官网找不到

网友(2014-06-26):
我现在手里有一块MSI H61M-S26的板,问题是不显示,CPU好像无供电,一般是什么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