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开机电流0.33屏不亮

楼主(2012-10-17):
有两个山寨平板待机正常,开机电流有0.33(这个电流是不接电池的)应该差不多有显了,可就是屏连反应都没有,电感5V 1.5 1.2都有,应该都正常啊怎么会..... 望高人指点

网友(2012-11-27):
电流有没有跳变,没跳变就是CPU没开

网友:
加焊cpu啦。

网友(2014-01-10):
后来怎么修好的?

网友:
       对平板电路一窍不通。学习中

网友:
查下抓屏没有  没有就是显示部件有问题

网友:
什么问题找个图纸

网友(2014-03-10):
    不会修平板、手机。

网友:
我这里还有一吧呢,换CPU不想换了。CPU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