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读条后显示器黑屏 求助

楼主(2012-10-17):
今天遇到一台17寸液晶显示器,开机进系统读条后直接黑屏,求原因。确认是显示器有问题

网友A:
是不是你的机子分辨率太高了

网友:
看看 主机的刷新率  是不是60HZ以上哦

网友:
分辨率打到1024*768 60HZ,不行的话把显示器的菜单打开复位一下再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的机子分辨率太高了

不是分辨率 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供电不稳吧

网友:
开机看看电源电路电容有没有坏的。液晶指示灯是什么颜色?是否检查的VGA信号。

网友:
估计是高压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