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修--笔记本

楼主(2012-10-17):
锋锐k465 ,故障现象:待机0.02,按开机键 电流从0.02  变成0.00,有时候偶尔电流会跑起来,跑到1.14掉电,变成0.00
请求帮助,能给些建议,或者接修,都可以!

网友:
应该是有短路保护了.我接,你哪里?

网友A:
路到1点多的时候中间是怎么跑电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路到1点多的时候中间是怎么跑电流的?

中间  有跳变的 ,现在有点忙 ,晚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量了  显卡和北桥  之间的一个电感  对地阻值7欧。晚上聊

如果是显卡的供电电感,那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