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2-10-17):
我是维修主板的,现在修主板修烦了,前天有朋友送我一台索尼F707相机,电池原先是饿死了,冲不上电,后来我激活了,能正常充电了,可是开机提示FOR.INFOLITHIUM BATTERY.ONLY 就关机了。查了些资料,是相机不认电池的缘故,请问大侠们,是相机坏了,还是电池有问题。。。。

网友:
买一块或是借一块电池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很明显的电池故障换电池就好了。这种电池有个芯片的。做的比较不地道。

网友:
修什么都是一样。心态要好。修什么都一样。都是维修。我觉得。

网友:
好,多谢大家帮助,我现在没电池,想从网上发一块,但又很贵,怕买了电池,是相机的毛病

网友:
我把电池拆了,有一个小板带芯片的,电池电压正常,我用大叶风扇放了一天的电,很吃惊,2小节电池竟有如此能量,板上有一个保险,是好的板子芯片是从两节电池分压3.6V供电。我把板子从电池上拆下,等5分钟又重新焊上,正负极还是没输出,看来电池是锁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