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10 不认声卡维修

楼主(2012-10-17):
(图片)

网友:
最后是家里南桥吗

网友:
你去DELL官网下个驱动就行了,我用的DELL D630 什么万能驱动包都起不来,只能用DELL的官方驱动,芯片的官方驱动都不行。

网友:
连接南桥一共有四根线,实际维修时打阻值。楼主排版有问题,呵。倒了

网友:
sync信号虽然与南桥间断线,但与声卡芯片仍然相连,对地阻值似乎不应为无穷大吧?

网友:
10角sync信号怎么可能会无穷大,就算电阻那断线,10角声卡芯片也有阻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