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数专修TREX,要不要连接指令线

楼主(2012-10-17):
关于西数专修TREX,要不要连接指令线,还是说直接连接SATA数据线和电源线就可以了,或者说要连接其它硬件设备
如果是连接指令线,四个脚要怎么连接,请指点下,谢谢

网友:
可以接指令线,看你用什么版本,用什么指令。

网友:
这里的师傅越来越保守了!什么都是说一半留一半了!我会的话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罗老师,再问下,那四个针脚应该怎么接,RX,DX,地和VCC分别对应哪个脚

trex 不需要 指令线  直接可以用的  。支持 所以WD硬盘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trex 不需要 指令线  直接可以用的  。支持 所以WD硬盘维修

谢谢老师指点,感谢

网友:
不用指令线的。ST的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