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康S5100电池温度高-*

楼主(2012-10-17):
开机提示电池温度高,换过电源芯片TPS65530A无效,电池也换过,相机不太懂,求助各位师傅帮忙看一下,谢谢!

网友:
自己顶一下,实在急啊,有懂的师傅M我一下啊,有偿求教,谢谢

网友:
相机啊?用维修电脑的思路去试试

网友:
我遇到过一次 尼康D60  也是这样 我拆开再装上居然好了

网友:
好像是通过检测脚反馈的阻值来实现温度检测的。试着人为改变那个阻值看。

网友:
如果相机有单独检测电池的热敏电阻,可以检查一下好坏
如果没有,检查一下主板上的热敏电阻

网友:
怎么识别热敏电阻啊

网友:
热敏电阻是不是在电池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