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320 GM45 独显 开机电流1A左右不动 报警7声循环 裸板症状一样

楼主(2012-10-17):
  如题    已换显卡  bios     问题依旧     还请高手指点迷津啊(机子有进点点液  在51117旁   还有就是它报警的同时电流会往上跳一点  大概到1.2A左右)

网友A:
外接试一下,应该是没检测到显示设备

网友:
51117周边相关电路要重点查 看看51117是否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试一下,应该是没检测到显示设备

查过了   电压正常   芯片也是换的新   其实进液不是很严重的

网友:
内存模块有问题。刷bios试试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跟楼主一样的问题。电流1.1A左右,有条变,内存过了。现在还没敢动。

网友:
进液的机器要全部处理干净才好的。不然会引发很多后遗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