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0Z一要显示就掉电

楼主(2012-10-17):
宏基4730Z一要显示就掉电,每次都是刚要显示或者是刚显示就掉电,不插显卡也是一样,不上内存也一样断电,查主板各个电压都正常,CPU电源管理芯片换过,I/O芯片也换过都是一样的就是不知道什么问题啊,请大家指导指教啊!

网友:
示波器 打下u供电的波形  看看温度

网友:
这种一般是温控或是那个芯片坏了,你开机摸一下

网友:
我老是碰到4736的掉电   好多都搞不定啊

网友:
这款机没有大电容的,也没的哪里发烫啊!

网友:
有短路啊

网友:
宏基的机器难说  网卡,BLOS程序都有可能,简单的来吧

网友:
换CPU大电容 就OK

网友:
第一:光板试机
第二:光板带猫试
第三:光板带猫带硬盘试
第四:代换内存,CPU试
第五:检查3.3V的屏供电是否短路,因为是刚要显示掉电,而屏3.3V的电是最后出的

网友:
实在找不到问题,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已经修好了,最后加焊南桥OK了,南桥是82801IBM的,这个南桥主是容易坏啊!

网友:
问题已解决了,怎么转换成已解决啊?

网友:
这机子U后面有没有NEC电容哦

网友:
应该是桥虚焊吧

网友:
后来还是要换南桥才好了,加焊的第二天又坏了!

网友:
没有NEC大电容的!有的话早就换了,也不用开刀了!

网友:
南桥坏也会引起这个故障啊

网友:
第一次遇见南桥坏了引起的显示掉电。

修的机子还不多,这次又见识到了。

网友:
你的故障说的不是很具体 要看是到什么阶段 如果能知道他跑什么码  再回头看看这个问题 就可以知道为什么南桥会引起这个问题

网友:
能不能详细解释一下为什么换南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