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同仁师兄们帮忙分析一下,cpu 供电芯片ISL6262ACRZ 47脚开机没有电压,,

楼主(2012-10-17):
请同仁师兄们帮忙分析一下,cpu 供电芯片ISL6262ACRZ  47脚开机没有电压, CLK EN 开机没有出来的3点3伏电压,请问这组电压什么芯片发出来的,对了,时钟芯片上CLK EN有3点3伏, CPU供电6262脚就没有电压了,也没有短路,

网友:
没有图别人怎么帮你呢?最起码截图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 只想知道CLK EN 的电压时怎么产生的出来的

不同的芯片组上电时序都不一样,他的开启条件是由上一个芯片或转换电路提供的,你这样别人真的没法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