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win7系统登录密码破解软件

楼主(2012-10-17):
有好用的破解系统登录密码软件吗    我的好像不能破win7

网友:
做个u盘启动。。轻轻松松破密码

网友:
小马PE就可以。

网友:
好多的pe都可以的  很简单  有的还可以绕过密码直接进系统

网友:
唉!这个是很简单的啦!你只要把U盘做成PE,就可以破密码啦!

网友:
U盘启动懂不?  有个选项可以破解密码的

网友A:
运行个PE系统,里面就有破解密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行个PE系统,里面就有破解密码的

句前加个“随便”句后加个“软件”。

网友:
只要有pe连软件都不用就能清除win7密码而且还能恢复过来加密的状态  方法如下
进入pe打开win7系统所在的盘找到config这个文件夹 具体路径win7\windows\system32\config\将文件夹内的一个名叫SAM文件删除或者替换的话就能实现密码清除了  如果没法删除可以这样复制config这个文件夹里的所有文件然后保存到你的u盘上然后利用pe自带的密码清除工具给清理掉 需要恢复时将你复制的文件复制替换到原来的文件夹就可以了

网友(2012-12-19):
运行个PE系统。。轻松搞定

网友:
U盘PE里有好多这样的软件,你试一下吧

网友:
各种U盘启动里都有,不是嘛

网友:
找一个u盘启动盘,里面有

网友:
做个u盘启动,pe选项里有个破解密码的功能。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PE里面一般都会有的,做个U盘系统吧!

网友:
我用大白菜的U盘PE W7 VISTA XP都可以破的

网友:
有木马 用不了啊

网友(2013-01-18):
大部分PE里带的软件都可以的

网友:
win7的密码不能删掉,只能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