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15b开机显示屏幕很小,进系统网卡认不到,USB引导不了

楼主(2012-10-17):
前两天回收一笔记本HP6515B,花了200块,检查后发现硬盘有坏道,散热不良,拆机清理后,把硬盘坏道屏蔽,发现还可以用,觉得200块花的值,一朋友拿去玩几天,昨天有问题抱过来反复重启,我觉得是系统问题,这时问题出现了,插上U盘按F9不能用U盘引导,郁闷了,拆硬盘吧,把硬盘放在台式机上GHOST后,再装上解压,系统装好后,又有问题了,网卡认不到,我想这个难不倒我吧,上驱动精灵开始驱,不行啊,万能网卡的也不行,想办法吧,从官网下,这回总可以了吧,还是不行,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这时怀疑还是系统没做好,换个吧,还是老样子,最后抱着试试的态度进BIOS,看是不是BIOS里面有不对劲的地方,毕竟本人对英文不了解,平常只会调一下启动项,搞了半天还是糊糊涂涂的,最后回复缺省设置,重启后发现可以认出网卡了,虽然问题已经解决但是毕竟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希望高手指点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问题?

网友:
那就是有人手动在BIOS设置关了网卡啊,恢复就把那网卡打开了。

网友:
笔记本的CMOS里面一般只有无线网卡的开关项,,没见过有线网卡的设置选择项!HP的机器里面更加很少可以调节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