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系统进XP黑屏问题

楼主(2012-10-17):
惠普台式机,原装WIN7家庭版,后来升级到了旗舰版。然后在另外一个盘里边GHOST了一个XP系统。装好之后WIN7能进,XP进到启动界面就开始黑屏,在黑屏情况下用键盘又可以关机。拔掉独显用集显就没这个问题。能不能不改BIOS,不拔独立显卡解决掉这个问题。

网友:
前排占座。我遇到这个问题也好久了。到最后没办法拔掉了独立显卡,XP不支持双显卡。有没有更厉害的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网友:
新机器吗?有的机器装xp就不行,双显卡不支持xp

网友:
也有可能是驱动   或bios里的选项

网友:
BIOS蓝底黑子带树桩菜单那种。而且选项也极少。不是新机器,用了半年多了。唯一就是买回来的时候集显是被盖子封起来的。独显的接口也不是VG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