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故障

楼主(2012-10-17):
开机电源风扇和CPU风扇转,故障诊断卡提示C1C0,测得内存供电都正常,请问一下这是哪的故障?

网友:
内存本身呢,测SPD,VERF.时钟,数据  刷BIOS,刚遇到个E0报警的,加焊南桥OK

网友:
哇,楼主这个说太多可能性了,你首先要说明你是用什么类型CPU的主板,C1明显卡不过内存,涉及CPU,桥,BIOS,不同的主板,检测不一样

网友:
CPU和内存都是好的,请问一下怎样测量SPD,VERF.时钟,数据呢?非常感谢,我是初学者

网友:
按压一下北桥试试,还有测一下辅助供电、SPD供电、内存时钟、AD线,系统管理总线,北桥坏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网友:
从基本测试 先供电 载时钟再复位

网友:
测试电压都正常的话  刷个BIOS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