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 HP500 开机 短4声 以后就先向了 电源灯一直亮着。

楼主(2012-10-17):
这种情况是那部分的问题?

网友:
                           学 习 了

Rngon -2 严禁灌水

网友:
嗯!先看看你这个主板是什么BIOS,根据BIOS的声音代码也可以初步判断故障的!之后你在把电脑的一些外设给拔掉

网友:
主板型号  DAOSW7MB8D0  REV  D查了下   是说主板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