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环境对液晶的影响

楼主(2012-10-17):
类似这样的花屏,线不连,并从左向右拉扯

网友:
什么环境额 这是干扰?

网友:
有点像排线或者是屏的问题样。

网友:
不可能两台都一样吧~~~中间换了一台了也是用了没多久就花,今天拿了自己明基去不花,不过我猜再放一段时间肯定花。

网友:
不会是干扰 好像是屏线接触不良

网友:
问题已解决~~真是两台都有问题~~~拆开后重新插好排线解决问题,可能两台都是放久换机子原因,只是太巧了,两台都是刚用没事几天后才有这现象